富士康775主板 电源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14-04-01):
富士康775主板 电源风扇转下就停 诊断卡 无反应 目测没发现有明显烧焦 电容鼓包 测过各线没发现短路 不接CPU4针供电 只接24针 点下开关电源风扇转下就停 我把网卡 声卡拆下还是一样 触发时测得 内存电感有1.8 V  北桥电感 有1.3V电压其它的不太会了测了忘各位师傅指点一二上土给大家看看

网友A:
量下南桥对地,北桥的阻值

网友B:
是不是12供电短路造成的呢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南桥,以前遇到过,不过是修坏了南桥成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你把IO换了试试看

网友:
把IO换了试下

网友C:
换电源试试没,不要走冤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源试试没,不要走冤枉路。

电源是新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12供电短路造成的呢

接CPU 4针12V 我取了  24针12V去那里的

网友:
是不是12v短路 。看看cpu旁边的mos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南桥对地,北桥的阻值

硅!谢谢 测到了北桥电感对地0.029短路 不知是MOS管还是北桥 挂了 等我拆下来换个MOS管好试试

网友:
查下电源的肖特基是否击穿

网友D:
你先拆下下管,进一步确定。这种现象,理论上:CPU、北桥、IO都可能

网友:
测ATX电源脚 对地阻值

网友:
说的不清楚,明显不开机,查开机电路

网友E:
没修好一样的东西都会学到点东西

网友F:
不插12v4pin的能转 先看看12v看有没有短路    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先拆下下管,进一步确定。这种现象,理论上:CPU、北桥、IO都可能

我拆了MOS下管还是短路 这样是不是可确定北桥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修好一样的东西都会学到点东西

对主板维修我是个新手 但显示器 电视 通杀

网友:
我拆了MOS下管还是短路 这样是不是可确定北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插12v4pin的能转 先看看12v看有没有短路    对地值是多少

都说了不接12V 4针罗 还是转下就停 现在测到 北桥电感短路 拆了MOS管还是一样 这样是不是北桥短路

网友:
其实清一下CMOS就好了。。。我昨晚也搞好一台了。。

网友:
不接CPU的四针电源不能启动,说明可能是5伏或12伏的电源对地短路。重点查5伏电路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可先查下5伏转3。3伏的三端稳压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H:
有一个很多脚的ic芯片看看那个有问题没,在内存和南桥之间的,那个很容易坏的,很多时候换了就好了

网友I:
不知搞好没有,我遇到过一台,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主板维修我是个新手 但显示器 电视 通杀

哈哈  那显示器和别的都得像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一个很多脚的ic芯片看看那个有问题没,在内存和南桥之间的,那个很容易坏的,很多时候换了就好了

这个也拆了北桥电感还是对地短路 这样可以判北桥死型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不知搞好没有,我遇到过一台,刷bios好了

短路应不关数据的事吧 还可感觉北桥不行 但又没太多的临床经验 又不敢做这样的手术 所以要大家来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拆了MOS下管还是短路 这样是不是可确定北桥短路

IO接口芯片再查下

网友:
主板有短路,查各路供电对地打值。

网友:
看看CMOS电路,可能少了那个电压,刷BIOS看下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可能是12V短路了  把P4口拔了试下

网友:
MOS管拆了电源可正常 工作 没必要再查IO了吧  测了下 北桥外围的贴片电容很多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短路应不关数据的事吧 还可感觉北桥不行 但又没太多的临床经验 又不敢做这样的手术 所以要大家来判定

刚看到你有测北桥电感短路,这个跟bios应该没多大关系,北桥哪个电压的电感对地小?北桥供电一般有1.2V 1.25V 1.5V 1.8V ,看这些电压还去哪里,另外775主板现在也便宜了,如果不是想研究,就建议客户换主板了如果换桥还不好,就没钱挣了

网友:
听诸位的我又把IO给拆了 但还是一样的天空 北桥对地阻值还是30欧这样算不算是短路要是那我判北桥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看到你有测北桥电感短路,这个跟bios应该没多大关系,北桥哪个电压的电感对地小?北桥供电一般有1.2V 1 ...

板是之前同人家修机换下的没事修修玩 现在这种独显的二手主板一块也是50-60元一块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