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维买的安泰信不能用了。。求解决

楼主(2014-04-01):
最大只能到12V了还会慢慢掉到10V,是电位器坏了?还是?

网友:
极可能是的,因为我的也是那样的毛病,最后换了几个好了。 另外您看看这位高人的帖子,改造一下,就会稳定,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7379&highlight=%B0%B2%CC%A9%D0%C5%2B%B8%C4%D4%EC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从20v降到16、慢慢的最高只有16了    不知道咋了   那位知道???

网友:
就是电位器的问题,安泰信就是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换吧,一个电位器8块钱,线绕的那种,很不错的说,当然进口的更贵一些

网友:
在线测量电位器正常,换了TL431没用。找个358试试先

网友:
电位器坏了,我都换过两次了,

网友:
你看下有的时候是继电器问题,继电器时间长了解除不好会出现问题,可调电阻也是一方面,你可以短接可调电阻试试,如果短接不行,看继电器是否动作,不动作看继电器是由哪里控制的,跑线路。

网友:
建议直接更换B50K的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
感谢大家热情的回复,在线测量电位器是正常,按照热心坛友说的拔了电位器连接线,电压可以上去从讯维深圳店买了2组8个电位器,同时换掉4个故障解决

网友:
就是电位器坏了 店里有两个电源都是同样的问题 换了电位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