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60 BIOS 刷EC怎么刷

楼主(2014-04-01):
A460 BIOS 刷EC怎么刷 ,新来来了求帮助啊

网友:
没人看,没人回?

网友:
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EC BIOS是挂南桥下边了吧

网友A:
怎么刷,当然是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当然是编程器刷

我的是神州的有个EC 文件,还有一个4M文件,,用编程器怎么写才能把EC写上去呢?

网友:
我的是神州的有个EC 文件,还有一个4M文件,,用编程器怎么写才能把EC写上去呢?

网友:

里面有个4M文件,是不是直接刷这个4M文件就不用刷EC文件了呢? 编程器写EC文件,然后再BIOS里刷BIOS文件呢?

网友B:
网上找找教程吧,在这怎么说。编程器+编程器软件+电脑+bios文件+bios芯片+操作过程=新BIOS

网友:
ECBIOS是单独的吗,还是和桥的BIOS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C:
没有看明白啥意思,你主板一共是几个bios啊,一个就刷一个吗,两个就刷两个,有桥的有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明白啥意思,你主板一共是几个bios啊,一个就刷一个吗,两个就刷两个,有桥的有ec的

我的是 hasee i5 460 d2 里面有个3个文件,,一个是  EC  一个是BIOS,另外还有一个4M 文件。 我直接刷BIOS文件,风扇一直不停的转,有人说要刷EC。。不知道EC怎么刷,所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找教程吧,在这怎么说。编程器+编程器软件+电脑+bios文件+bios芯片+操作过程=新BIOS

H54F准系统的,,我找了好久了,所以在才在这里帖子,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4-06-04):
我的也是风扇 狂转,烦死了,还蓝屏

网友D:
ec是另外一个8脚芯片,也是25系列的,容量很小,就在ec旁边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D:
ec是另外一个8脚芯片,也是25系列的,容量很小,就在ec旁边

我一直不知道EC怎么刷,你这么一说,我貌似了解了。EC旁边会有个8脚是吧?刷它就可以要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5-05-06):
说EC有资料的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EC芯片有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