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正常进系统,但键盘,触摸板,USB不可用,外接也不可用,是哪的问题啊

楼主(2014-04-01):
联想G475GX可以正常进系统,把硬盘取下来做进系统镜像也能安装系统,就是键盘,触摸板,USB不可用,外接的也不可用,是哪的问题啊?是桥坏了吗?板号LA-6755P,主板上JUSB2,JUSB3中间两脚对地为5。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先测试一下,USB的工作电压,正常不,

网友A:
u口2,3脚对地为5还不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口2,3脚对地为5还不换南桥

为什么南桥有问题还能进系统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楼主说为什么能进系统,是因为南桥里面有许多个模块,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块坏了的话,照样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你看看2,3脚进到哪里去了,跑跑线,如果直接进的南桥就换桥吧。

网友:
之前有找过usb数据线 直通桥的

网友:
南桥问题 ,换了吧

网友:
不用量了,这种情况直接杀桥了

网友B:
测到桥上有几个电容两端打阻4左右,万用表短接阻值为零

网友:
这么多问题,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这个没有疑虑 果断换桥吧

网友:
换桥吧,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个南桥坏了,南桥模块部分损坏,USB数据线都基本对地了不用想,果断换桥,而且外设这么多都不行,外设不都是南桥管的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先查看下IO,不行就把桥干了,毕竟那么多外设不能用

网友:
南桥坏   那2条数据是直通南桥的

网友:
供电没问题的话  桥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换桥,不考虑

网友:
桥已换,进系统后外设都能用了。不过换后的桥上面还是有两个电容两短测量是短路的,居然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到桥上有几个电容两端打阻4左右,万用表短接阻值为零
测那些没用的

网友:
应该要干南桥了

网友:
报风险换桥把!不开机就不管他

网友(2018-04-06):
很明显南桥坏了。这问题还发贴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