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外置声音维修。 高手勿喷

楼主(2014-04-01):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g460   ,,说是没有声音,  开机进系统之后  ,发现果然没声音。

这种问题先排除软件  拿出自己 。。的硬盘。果断装系统..(客户自己的硬盘有资料)

      系统装完测试还是没声音,好吧 无语。。 去官网在吧驱动打一下。。。  好了  重启 。。测试
还是不行   ,,  接耳机有声音了  。。

       拆机 。。。。。。。。。。。。  换喇叭。换声卡小板  还是没声音。。无解     有高手能教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
换耳机插口就好了

网友A:
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 ,排除顺序 软件-喇叭-耳机接口-功放

网友:
你认到声卡驱动没得  要不看下声卡 或者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 ,排除顺序 软件-喇叭-耳机接口-功放

支持,太对了!思路清晰

网友:
估计刷个BIOS能好了

网友:
接口跟芯片。这个好像功放跟芯片一体的。

网友:
先把耳机接口换了在说

网友:
看看客户装的什么系统,你装的事win7吗?

网友:
肯定是功放电路有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