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电池电量不足导致开机掉电

楼主(2014-04-01):
昨天遇到一台机子,开机掉电。
查看信号都出来了,各电压也正常,先刷BIOS,再开机,居然正常了,拷机一小时,没有问题。
关机重启,居然又掉电换个BIOS芯片再刷又能用。重启2次后故障还原了。
i没办法,应该还是BIOS这块的问题,coms电池放电,测了一下电池电压,2.1V有点低,会不会引起BIOS数据丢失呢,没遇到过。换了再说,在刷了个BIOS开机正常。重启10次,没问题,看来就是COMS电池电量不足导致BIOS信息丢失,无法完成开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分享一下。第一次发帖思路有点乱,将就看看吧。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能说明一下你的是东芝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2014-05-01):
我遇到东芝 和楼主的故障 一样 走了很多弯路
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