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击板子HI-FIB85W

楼主(2014-04-01):
问题表现如下
1.板载网卡检测不到
2.PCI外插无反应
能开机,能进系统。其余一切都完好。
已在X宝,买RTL 8111F芯片。请问PCI坏掉是那问题,还是板载网卡引起的?钱接USB网卡能上网
芯片
板载网卡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把坏网卡拆下来,打打PCI的阻值,如没问题,再换芯片。

网友:
用个外置USB网卡试试,如能上网,那就很可能是网卡模块的问题,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给客户建议购买你的USB网卡,问题也就解决了,没必要深究

网友:
额我试着拆主板板载网卡芯片。焊掉边上两小电阻。然后网卡芯片连锡了。现在连开机都不行了

网友:
千兆网卡北桥管理吧

网友:
这板有北桥吗?北桥到CPU里面去了,检测PCIE总线吧

网友:
摘掉网卡试试!

网友:
先把集成网卡芯片吹掉再试试

网友:
雷击的板一般坏网卡芯片 南桥芯片 用usb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