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64位 怎么封装到4G以下

楼主(2014-04-01):
我装的东西很多。我已经最小到4.2G了!怎么也下不到4G以下

我安装的有驱动助理、运行库、.NET4.5、QQ、QQGAME、2345合集(157M)、暴风影音!在不少这些软件的情况下怎么能更小点!

网友:
应该可以把一些永不到的驱动和软件删掉的

网友A(2016-11-08):
按这么多东西4.2G  不错了  我就安了个办公软件都达到了6.5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么多东西4.2G  不错了  我就安了个办公软件都达到了6.5G

这个封装系统就需要精简了,一般人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