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节献礼新人,X61 bios密码详细破解,可破二奶风扇报错

楼主(2014-04-01):
昨天接了一台ibm x61的机器,开机提示bios密码,无法进入系统,也进不去bios,拆掉硬盘同样是这样,排除了硬盘的超级密码,因为以前不懂的时候,硬盘锁住了,去解机器bios密码 闹出了笑话~

正式拆机,大致查阅了下资料,X61的 x60 x61S 系列有专用的密码芯片,不是放在bios里面的,所以不去管bios了,具体是放在猫下面的一个小8脚芯片,看图,

如图,就是那个U99的小芯片,芯片的型号是PS08,好了,现在面临两个问题,这个芯片必计较特殊,没座子,还有编程器无法识别的问题,上TB看了下,这个座子要100多,考虑一番,觉得没必要,于是选择飞线,

从台式机拆了个bios座子,然后飞线,把小芯片固定在一个烂PCB上面,这个都是小意思了,因为机器修好了,就没去上图了,大家都懂的,下一步,上编程器,我的是580U的,直接输入PS08 无论如何都无法找到这个型号,最后查阅资料,型号是PCA24S08

然后就是正常的读出来,文件大小1KB,然后用winhex打开这个文件,修改330-340这段16进制的代码,改为00就好,不会用的,可以直接下载我的附件即可

修好好了之后,直接刷回去密码芯片,就可以破解了bios密码,好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因为这个芯片厂家自带了加密数据,直接刷是刷不进去的,必须要操作一番才可以,
580u 点击数据缓冲区,加密位表,编辑把里面的参数设置能这样,

有些默认是这样的,当时实习生搞了一天没搞定,最后到我机器上面默认就这样了,RP啊
然后就是正常的装入修改好的文件,在点击LOAD_APPMEMORY,解除厂家加密,就可以正常的烧录和校验了,不然如何搞都会报器件错误,这是新来的实习哥们一天的经验,捣鼓了一天呀~然后我花了点小功夫,也算成功搞定了,

   这个机器没有二奶风扇,所以刷这个资料也可以屏蔽二奶风扇报错,附件打包上传winhex和修改好的bin文件,

   走过路过,加分不要错过!

 会员416152元2023-2-2 17:24
 会员14657712元2022-12-5 21:20

有价值资料!

网友A:
刷密码芯片能解决硬件报错?楼主的想法有待证实!

网友:
下次就不用买风扇了

网友:
这个不是愚人的吧

网友:
愚人节需谨慎啊,不过这个应该是真的,有这个机子的强烈建议去实验下

网友:
长知识了。楼主太牛了 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应该是真的,我以前测试过换没有2奶风扇的u99解决风扇报错

网友B:
怎么不自己实拍几个图片。最好不用别人网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密码芯片能解决硬件报错?楼主的想法有待证实!

刷这个的确可以解决二奶风扇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自己实拍几个图片。最好不用别人网站的!

知道了,这个是高清图片,容易理解,手机太烂  没办法,

网友:
加密位表 的数值修全部修改成FF ??

网友(点评):
有些默认是这样的,不用调,当刷不进去 编程器报错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二奶风扇就是非原装的吗

网友(点评):
不是,设计多余,那个风扇还真起不到散热的作用,在触摸板下面,但是坏了就是FAN错

网友:
遇到这种机试试

网友:
厉害,以前不知道,买了个风扇180,晕。。。下次遇到 刷一下

网友:
密码芯片没刷过,只有换过

网友:
牛人啊!这样都想得出,你是如何找个这个方法的/

网友:
楼主你的编程器多少钱,是不是西尔特的?那个好贵

网友:
这个很久以前都有人发过了

网友:
这个,好麻烦啊

网友:
缓冲区的数据改失败了那不就玩蛋儿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但刷密码芯片为什么会解决二奶风扇报错,想不明白啊

网友:
楼主在衡阳市开店?

网友:
不是有一种小8脚的PCB焊贴片的座吗?不到3块钱就可以搞定,你飞线麻烦。

网友:
这个座子死贵死贵的,不舍得买啊

网友:
用时809直接显示密码。。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学习了~~楼主的解密是如何破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