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开机卡logo 另外附上各点电阻及电压值

楼主(2014-04-01):
朋友拿来一台时序r23plus,说是因风扇不转发热不开机了,测试一下风扇坏了,换一个好的还

是不开机,拆下硬盘,两片内存,电流到1回到0.8。上一片内存在ddr1位置加电还是一样。将内存插在ddr2位置电流到1回0.9在到1.15回到0.8。肯定亮机了,上屏开机到logo卡住不动,这时点一下开机键就能关机。连续开机几次,有时能过logo,屏幕出现一光标闪动不往下走,这时按住开机键几秒以上才能关机。有时能进bios但是只能操作一步就死机,什么也做不了。望各位大神给予指点,谢谢了!

另外附上各点电阻,及电压值,供小白参考。                                                                                                    电阻                                     电压
L1-------------开路
L2-------------开路                 16.6V  (电池)
L3-------------193                  3.3V     P3.3V_AUX
L4-------------193                  5.11V   P5.0V_AUX
L5-------------80                    1.04V   VCCP_CORE
L6-------------14                    1.24V   P1.2V
L7-------------30                    1.24V   GFX_CORE
L500、L501---7                   0.94V   CPU_CORE

网友:
一般风扇坏时间长了,散热片也会坏, 然后最好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换u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建议看下温度,刷下BIOS

网友A:
这机做北桥,不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做北桥,不是南桥

看大神说北桥不好做呀,而且没有专业设备,不敢动啊。

网友:
我以前也是干南桥,其实是北桥

网友B:
最小主板试试,不行就刷BIOS,不行查查供电吧,

网友:
前几天我修到过一个也是,修后发现 卡LOGO 气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小主板试试,不行就刷BIOS,不行查查供电吧,

供电已经添加在贴里,正确吧。

网友:
做北桥,这机死LOGO都是北桥问题。就是有点不好做主板变形。都修好过好几台了

网友:
我觉得保守点,不做北桥,还是小系统法吧。。。可按一下

网友:
看大神说北桥不好做呀,而且没有专业设备,不敢动啊。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