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4-01):
SEM2005 1脚接
二极管
对地..(管+接1....-极接地)实验过OK....另网传吸空2和3脚灯管是不亮的(不同的机可能不同)

网友:
这是三星显示器用的,这脚一般是接一个电容,,,

网友:
谢谢,对我们初学者很大的帮助

网友:
技术我拿走了

网友(2016-01-31):
长期去保护是不行的,为了维修暂时去一下保护是可以的,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去保护的后果很严重的,会造成更大的损坏

网友(2017-08-23):
去保护 不保险哦 小心

网友:
去保护最好先确定灯没有问题,要不还是会返回来的。

网友: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去保护的后果很严重的,会造成更大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