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50 F3保险电阻 烧坏了 替换什么可以?

楼主(2014-04-01):
THINKPAD R50 F3保险电阻 烧坏了 替换什么可以? 手头没有这样的保险  特别小 可不可以直接短接 或是用什么可以替换

保险参数如下
46-200186-02        保险丝        FUSE 3A 32V 0434003.NRP 0603 LITTELFUSE        1        F3

网友:
随便拆个保险上去都行 或者拉个铜丝上去也行

网友:
随便在找个保险装上就行了撒

网友:
直接让他短路就好了,可是很多会烧掉那个是其它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