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时亮时不亮,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14-04-01):
Y470有待机,0.02A,3-5V正常,有时能正常亮机,有时电流从0.02A到0.37A左右掉回待机,可以重新触发,现在故障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网友:
讲得不够仔细   时开时不开,你得仔细检查才动手,先看有没有进水

网友:
看有虚焊没

网友:
没进水,也看不到腐蚀

网友:
cpu电容有问他

网友:
主板有短路和少供电是最大的可能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查条件吧、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是CPU没供电

网友:
看cpu供电mos管,如果是铁壳的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是CPU没供电

居然CPU没供电,就好办了,查UPU核心供电外围条件,看是缺少什么信号

网友:
说的有点不清楚呀,虚焊,短路

网友:
要详细查一下才行,

网友:
看看哪里有没腐烂的地方

网友:
拆开在主板上贴点美纹纸试试,这个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