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6s 板号为DASX7AMB6F0 REV .F 跑5c

楼主(2014-04-01):
开始时大短 隔离的两个管子烧毁 排除短路后 又不走码 怀疑CPU 烧了 顾客的CPU坏了 bois刷过 找同行借了个CPU 档5C
cpu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还确定 biao是对的 啊 换个试一下 还有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第一个桥式坏的换第二个桥才好的 维修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