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i5独显 cpu供电屡穿上管gs极 求大神 附图纸

楼主(2014-04-01):
接机器  不触发 微短    换过EC   1.05供电芯片   cpu供电芯片  ,之后  其它电压均正常,就cpu供电没有   。刚开始以为是供电芯片换了,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电流0.5几 掉电,供电控制均正常  查自举升压电路时发现上管gs击穿,大喜  没想到换了管子  开机电流0.6几掉电,再开0.5几。。。。上管gs又穿了   求大神 ,只是怎么个情况。。。。。。。。。。。gs老穿

hp cq42_i5图纸.pdf

网友:
貌似烧机能烧得出来

网友A:
要把cpu电源ic和烧了的mos管子,上下管都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cpu电源ic和烧了的mos管子,上下管都要换掉

供电芯片换了新的    上下管一起换的      还是穿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