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维修求助一下! 键盘不好使

楼主(2014-04-01):
开始键盘不好使,换完以后好使了。从1117A换成LD1117A。但是发热。。。有点摸不到头绪了。 主板是铭瑄770

网友:
换一款就OKL

网友:
117发烫,一般后继电路有短路的部分

网友:
你说的两个1117参数我不清楚,不过发烫的话要么新管功率比原件小,要么后续电路短路。楼主参考下吧

网友:
问题找到了,不是这个管子热,是旁边的网卡,由于插独立显卡就没摸网卡。。。。谢谢了

网友:
1117给网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