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正在恢复iphone固件到一半就停住了

楼主(2014-04-01):
早上开不了机,然后显示恢复更新就更新了,到一半既然卡了,这个主要是什么问题呢?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解决?(我的机子home键是坏的)
开不了机

网友:
估计是基带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没弄这手机,学习上

网友:
重新搞一次

网友:
用爱思助手试试

网友:
重新恢复一次试试看了,有没错误代码

网友:
上次一台越狱以后花屏的ipad2,也是恢复出厂过程中停滞在那,试了两回刷好了。你把itunes升级到最新版本再试试。

网友:
硬件出问题了,我前两天也碰到了一台这样的

网友:
我的是ipad2,估计和你这问题差不多

网友:
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问题 我拿去专们修苹果的地方问了下说是CPU的问题 不要修了

网友:
爱思要不行估计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基带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妖机.国行是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再看有无3194报错

网友(2014-06-15):
刷机要有耐心。等它刷完。有时候等个把小时正常。

网友:
小cpu 上面 有个大一点的 电阻, 你量一下阻值是不是112 。 不是的就是三无的。。

网友A(2014-07-28):
基带有问题。要不就是妖机。试一下爱思保基带看能不能刷过去。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妖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