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945GC-M2主板无CPU电压

楼主(2014-04-01):
内存供电,桥供电,VTT供电 全都正常,就CPU没有电压,但是CPU有热量

电源IC是6312, ,6312的36脚EN脚也有1.2V  下面不知道怎么修了 哪位兄弟修过这个指导下 呵呵
IC6312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我来偷学一下,哈哈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EN   VID  VCC供电。BOOT是12V控制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主板是否断线,特别是管子G级

网友:
示波器测试CPU主供电的电感后级 ,判断过压过流还是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