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不充电,高手求助!

楼主(2014-04-01):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三星R18电脑,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把电池取下来用交流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开始以为是电源头的问题,把拆开,量了电压都有,开关也有3.3V,但是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求助各位高手帮帮办,客户比较急!谢谢!
电脑

网友:
这个你急也没用开关好的有了电压还不开机就是主板的事 慢慢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