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过可调电源吗

楼主(2014-04-01):
故障为:显示52V 怎么调都调不了,更换了2N3055功率管,变成 0 V ,依然调不了  ,有那位大哥修过指点下

网友:
没修过,当时问过老师,老师就说用不了几个,也不贵,所以不会修。

网友:
更换旋扭开关看看。

网友:
修过两台都是电压调节电位器坏了

网友:
我买的那个刚好相反,可调电压,不能显示电流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