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OP246YN与TOP244FN代换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4-01):
显示器是lenovo联想的, 本来是无供电查出是电源控制管坏了还烧了一个几欧姆的电阻 主板电源控制管是TOP246YN,用TOU244FN代换上去电压一切正常 装起来测试好像欠压带不起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求大神们帮帮忙 是不是西河个两个管不能代换啊
显示器
主板
Lenovo
联想

网友:
只要类型相同 功率稍微大 或者等于 就可以代换 你那个电阻是不是换错了 还有你这故障需要查一下控制芯片的供电 以及芯片的好坏。 不然的话 以前那个管子不会随便就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