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 待机还是屏线??

楼主(2014-04-01):
x201i的笔记本,打开盖子正常开机不正常,盖子合上一多半,屏幕就显示正常了,是待机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呢,本子用了没多久,感觉不是屏线的问题!!,屏线很贵,还没现货
有没有修过的,知道指导一下!!!

网友:
屏线问题,这种碰到很多了

网友A:
你这样说的话,我们也不好判断,这个机器又没有这个通病,还有你描述的我有点听不懂

网友:
楼主多注意看是不是休眠开关引起的故障。我以前修遇到过一个,把休眠开关的那个磁铁拿掉就好了。

网友:
就是开机正常,但是黑屏,盖子合上一半,就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的话,我们也不好判断,这个机器又没有这个通病,还有你描述的我有点听不懂

就是开机正常,但是黑屏,盖子合上一半,就显示了

网友:
切换的外接显示器的话,也要摸一下屏线才亮。摇动屏线,还会滴滴响

网友:
先看LID信号吧

网友:
屏框左边的东西拿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断开lid。 还是这样就是屏线了, 3vlvds或者 麻片供电

网友:
休眠开关断开试试

网友:
楼主查LID信号吧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出问题了,

网友:
建议lz 先拿掉 lid开关 再继续查下去!

网友:
遇到大部分屏线问题

网友:
看看屏的插座跟屏线插头是否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先查下屏线,这个可能性大些

网友:
谢谢诸位,问题已经解决,是屏线的问题!发了装上去好了

网友:
貌似是 排线上面的休眠坏了  就是屏幕左边的  有个5条腿的管子  你把左边2条腿 连起来就好了  可以把那个5条腿的东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