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

楼主(2014-04-01):
航嘉hk350的电源。。。保险不通了。打上边的管子都是短路的。。。猜下来后再板子上打还短。。

还有什么思路。。。。。

网友:
兄弟是刚接触电子电路维修的吧,电源的前级电路跟后级电路你要好好了解多看看电路图分析你懂的就多也他人告诉你的经验了

网友:
可以去下载些电源维修及理论来探讨就行了,刘坚强的自学电源维修的视频很有理论帮助

网友:
恩。。。本人新新

网友:
你这地方都量错了

网友:
烧保险,主查高压部分桥电路。开关管及周边等。找老贴看看吧

网友:
看整流管,开关管,是不否损坏

网友:
电子基础先了解 维修 才安全快捷

网友:
看来是从学修主板开始的. 先补充下电子电路的基础吧.
修主板,叫打阻值, 电子电路维修中叫: 测在路电阻.
主板维修中常用到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电子电路叫上偏置电阻和下偏置电阻. 还有很多.先搞清这些吧.

网友:
先把基础电子学好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