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监控不出图像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4-04-01):
本人安装监控有几年了(主要是干大型工程的 如大型酒店,高档公寓等),通过售后维修发现不管是模拟系统监控还是数字系统监控不出图像就那么几种情况,现在总结一下,不全之处请大家补充一下,如果还有好的维修方法大家一并拿出来学习学习。
在维修的时候最好是按照这几个步骤来维修:
先说一下模拟系统的维修:
1  先看一下bnc接头有没有开焊,摄像机到分割器的,分割器到硬盘录像机的,分割器到矩阵的bnc都要看。如果在安装的时候bnc没有焊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开焊。量一下视频线有没有断。
2  看一下摄像头的供电(12v或24v)是否正常。硬盘录像机,分割器,矩阵的供电是否正常。
3  用对调的方法看一下硬盘录像机,分割器,矩阵的bnc接口是否正常。也就是把有图像通道的跳线接在没图像通道上面看一下有没有图像 ,如果没有,说明该通道是坏的。
再说一下数字系统的维修:
1 先看一下交换机上的lan口指示灯是不是亮的。分三种情况:
(1) 发亮而且闪烁,说明信号正常。
(2) 只是发亮,不闪烁,说明摄像机有问题。先把摄像机断一会电,在重启就好了(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
(3) 不发亮   先看一下水晶头RJ45是否良好(交换机和摄像机的都要看),摄像机供电是不是正常(12v或24v)。量一下网线有没有断。
2 看主机是否工作正常。进入系统看能不能找到没有图像的通道的ip地址(就是摄像机地址)。没有的话,查一下交换机和摄像头有没有问题,按照第1部查。
3 把摄像头,交换机和主机重新启动。只要确认不是硬件坏,大部分重启就能解决好。
4 如果使用光纤传输的话,就要看一下两头的光钎收发器是不是工作正常。

以上是我通常的检修方法,大家要是还有好的检修方法写出来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出技术帖子啦,,哈哈。其实检修的方法不止这三种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排查方法了!~我没维修过,但也知道~

网友:
学习了,一般是先软后硬,软件上没问题了,再去检查线路

网友:
刚学的菜鸟来学学   很好的经验

网友(2014-05-05):
有这几种方法基本满足需要了。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方法

网友(2014-09-09):
学习一下啊..秀不错~~~~~~~~~~~~

网友(2015-01-23):
通俗易懂,谢谢分享

网友:
zhuang监控装的不多,偶尔出小问题,一般先找个好的对调一下,确定是那一路的问题,再查,几乎都是电源故障

网友(2015-02-26):
我的一台也坏了,无从下手。

网友(2015-04-04):
弱弱的问一下   模拟的和数字的有什么区别  难道采集卡就是模拟  数字的就是硬盘录像机那种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2015-06-13):
楼主的经验很有收藏价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