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思助手刷固件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4-04-01):
爱思助手刷固件后开不了机,链接电脑后一直显示DFU模式,按了开机和HOME键都没用,有什么办法吗?
开不了机

网友:
固件写错了 重新写

网友:
用itenus试试

网友:
用iTunes重新刷一下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机器硬件有问题了,刷机刷不过一般用iTunes重新刷下看看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硬件故障了,不然不会刷不过的

网友:
重刷,一般不会

网友:
直接刷最新的7.1固件!

网友(2014-05-09):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来时就软件闪退,以为平刷5.11,可以刷完,但一直DFU模式,直接刷最新的7.1固件

网友(2014-06-15):
下载官方最新固件,进DFU重新刷。用ITU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