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待机部分换固态电容,现在高效HP-W700WX3 LF 版本 02 电源坏了,求高手救命

楼主(2014-04-01):
第一步: 待机一级10V 1500uf电容爆浆   由于长期使用UPS 待机部分 24小时通电 所以就全部换了固态电容 由于不懂 错误把 震荡耦合电容[图上紫色电容] 也换成固态了 后来论坛上问大C 换回 普通电解
第二步:后来用了一周 出现不定期 自动关机  怕怕的把全部电容换回原来的 坏的那个用同规格替换 结果奇怪现象出现了 居然不启动了  再次换回固态 又短暂可以 短接绿黑 一切正常 接电脑就不行  包括三极管补焊等 反复搞几次 看大师有个文章 可能是预驱动管三极管故障 不知道是不是KSP2222A 待机变压器右边有2个挨着小电容的50V10uf  拆下检查三极管  貌似也没问题  还有一个 KSP2222A 和 TL431AC  在5V 一二级电容旁边 貌似也没问题 目前陷入苦恼中
用固态有时会有电流吱吱声  电解没有
现在就是 接电脑可以启动5分钟 就自动断电 如果短接绿黑  单接硬盘 有时候可以长期工作 有时 几分钟就断电 测各各电压值都正常 当然接电脑后 有负载就不知道负载电压了
12V 5V接电脑电压也正常
只通电待机5V接小灯泡 电流1.8A 可以长期工作
空载:紫色5.15V 灰色5.04V 绿色 5.71

网友:
可以折腾,但是不要灌水。

网友:
人为故障,不按常规出牌的,心病还须心药医. 解铃还须系铃人. 先还原再细查吧. 细心细再细心.

网友A:
莫不是某个耦合用的电解换错了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不是某个耦合用的电解换错了极性?

终于知道原因了.......一次正常通电下检查 无意中摇了下绿线驱动小板 马上出现故障 补焊后 故障排除

网友:
待机1 2级电容还是用固态吧  震荡耦合电容用电解
搞好了 就想着还有什么改进的 正好顺便加个开关吧

台湾开关【台湾进口宏聚船型开关R-4-210-C5L-BG 4脚带灯纯绿银触点翘板 16A250V 开孔:21.5 MMX27MM

颜色很纯 很漂亮 good

网友B:
电源很好,用料充足,值得一修。祝贺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很好,用料充足,值得一修。祝贺修好!

是的 不然搞几十块的 就没意义了 这个还是主动PFC的

网友(点评):
能修好值得祝贺!不过那带灯的开关就没必要了,装回机箱后背,你会看到它漂亮吗?

网友C:
主动PFC用的是什么芯片,这个电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动PFC用的是什么芯片,这个电源好

没注意看 下次拆机请灰尘 再告诉你

网友:
雷动九天
能修好值得祝贺!不过那带灯的开关就没必要了,装回机箱后背,你会看到它漂亮吗?

当然不会只是为了好看 是实用  我UPS出来 有一个接线板+一个开关 用来控制显示器和音箱  UPS是软开关 每次断电后电池过夜后有损耗 所以24小时开着  而主机原来没有控制开关直接接UPS后面 现在有个开关了 避免了待机电路24小时通电的毛病 用灯的开关 一个是手头上没别的无灯开关了 要重新买 再一个这种是能买到最好的手感的了 就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动PFC用的是什么芯片,这个电源好

今天查看了下 高效HP-W700WX3 LF 版本  主动PFC芯片 拍了个照  如果没看错是
CL2181 电源管理芯片
GK05D VH
CHN GK 507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查看了下 高效HP-W700WX3 LF 版本  主动PFC芯片 拍了个照  如果没看错是
CL2181 电源管理芯 ...

待机电路 电源控制芯片是TNY267PN/TNY26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