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待机电压

楼主(2014-04-01):
大神们,请问一下IBM T43 的待机电压为0.052正常吗?但能开机使用。正常待机电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
肯定高了  笔记本待机电压一般为0.001-0.002   你把板子拆开摸一下看看那里发烫

网友:
正常,没问题

网友:
电流吧?正常!

网友:
为什么呢,不是都是0.005至0.002之间为正常吗?还请指教为谢!

网友A:
不是什么机器待机电路都一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机器待机电路都一样设计!

哦,谢谢指教了,但是我摸南桥有点发烫,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