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华硕K42JR 神器

楼主(2014-04-01):
K42JR 触发1.6A左右掉电自动重启无显。
偶尔能亮机,亮机时电流2.08A左右,
内存插口上标示为K42JZ REV 4.1,看过论坛的帖子说DJ-DC 的第10脚相连电阻,实测18K,我感觉是正常的,也换过无效,刷过JZ的BIOS无效,1.05V输出相连一个电容,更换加焊加几个都无效,VCORE及1.05V相连MOS管全部更换无效,触摸法加热法无效。

但是我发现手上这个板有个规律就是,开着机不管它,让它反复的自动关机重启多次电流就会上到2.08A有显。
大家有什么建议啊/

网友:
不亮时 电压正常吗?   PG   呢

网友:
是不是主板要温度才能开机啊

网友A:
你直接给主板加热开机看行不行?

网友:
看看io的工作条件,,,,,时钟,复位,pg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啊。。。。。。具体的操作,俺就不会了。。。小白路过,只懂大概。。。

网友B:
CPU下方的几个管子换掉,还有显卡旁边的两个管子,

网友:
这个好像是改良的,以前那些招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下方的几个管子换掉,还有显卡旁边的两个管子,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款机子修过不会出现那些问题,要么刷bios,换桥好的。要量一下usb的对地值。有一台就是小板上的usb口数据线对地值不对。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给主板加热开机看行不行?

加热过了,没用呢,我感觉不是有地方虚焊,而是有可能有地方线路不通,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