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2A330BW/XF开机不接VGA线正常显示,接VGA信号黑屏,测试能用的BIOS

楼主(2014-04-01):
三星LS22A330BW/XF开机不接VGA线正常显示,接VGA信号黑屏,测试能用的BIOS

基本上刷了BIOS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驱动板号:S090820733
中控芯片:SE1059LMHL-NT
版本号:m-D322B0GDA-2011.09.09-1004.0[22A9]
IC401存储器型号:25X40BVSIG

网友:
这是一种通病我用这MUC修了5。6台

网友:
这种型号我也接了很多来修,一般都是刷新MCU程序就可以了。通病

网友:
通病.又送钱了。

网友A(2015-11-07):
刷后电流只有0.01A,不能开机了,骗人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后电流只有0.01A,不能开机了,骗人的程序

会不会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不用拆机就能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不是程序的问题

刷【迅维】有个说,在淘宝买了5元那个就能显示了

网友:
多好的东西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三星的好刷 我就喜欢三星的

网友:
我是三星屏

网友:
试试吧 不知能不能行

网友:
没下载积分呀

网友:
呵呵 三星送钱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