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68p ds3装G550不亮

楼主(2014-04-01):
技嘉z68p ds3装G550不亮CPU发烫,测试卡显示FF显示器没反应换了2个显卡用H61主板测试过G550和显卡都正常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给的条件太少了吧,把一些测量的数据说出来才好分析原因啊。

网友:
这说明不是CPU的显卡原因,跑FF有可能是北桥或者BIOS原因,刷BIOS或者干桥吧

网友A:
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问题吧。。。。。

啊兼容性问题能让G550烫的快不能用手拿?就和短路烧起来一样,不过测试卡是显示FF应该是能看见系统但是显示器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