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我本本刷BIOS后风扇狂转

楼主(2014-04-01):
神啊,我本本刷BIOS后风扇狂转
我要发贴在哪里才有人帮我搞定啊。 我已经发累了,资料也找累了,要是老天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不刷了。

网友:
bioS版本是不是有问题?温度控制芯片是不是有问题?查吧!

网友:
继续刷啊,换个版本

网友:
现在的I系列笔记本刷bios不对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在论坛上搜一下看看有没有  没有的话上淘宝买一个也行

网友:
查一查风扇电路受哪里控制。

网友A:
哎。之前是啥子问题,没明白你为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之前是啥子问题,没明白你为啥刷BIOS

之前是一点问题没有,想装Win8.1 所以才刷系统的。搞到现在,之前是202 现在找不到202 刷203 204 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a460 i5 d2  说刷EC  ,也没有找到刷EC 的方法,求指点啊

网友B:
应该是你的 BIOS 的版本 和你的型号不符合造成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 BIOS 的版本 和你的型号不符合造成的原因吧

郁闷了,,求各大网友帮忙啊,,有没有hasee a460 i5 d2 202 版本BIOS ,有些人也说刷EC 可以搞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那你就重新刷一次不就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