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

楼主(2014-04-01):
开机电路问题,开机线,复位开关,阻值500左右,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开关针电压0.67V,复位针2.1V左右,我是新手,请问阻值正常的情况的情况下,该如何检测?谢谢。

网友(点评):
开管被拉低 还是0.67V 图或跑线 可能电路上的三极管坏了 应该就在开关附近 不难找 昨天修一个 去掉就可以了!有图纸很快的!

网友:
开关针电压低了,一般应3.3V或5V左右

网友:
快速的方法是把io拆了看看会不会自动通电,如果还会的话就检查其它地方

网友:
io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查电池跳线晶体正常不,再查一下开关电压吧。

网友:
换个IO吧,今天我也修了一个,跟你一样,自动触发掉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先量一量看看,如还不行,还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开关针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