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 42E610G电视求救?

楼主(2014-04-01):
      我家的创维 42E610G,先是有声音,没图像。那就关了机,到过了一天,开机什么都没有啦。各位大师傅,有没有这方面的图纸或者修过的。给小弟一个提示,有图纸就最好啦。
     此机是用什么机芯的呢?

网友:
拆開看過嗎?
測過電壓嗎?

网友A:
先查电源吧,应该是有供电管击穿或电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源吧,应该是有供电管击穿或电容鼓包了

这机用的是8M50的机芯,我找到图纸啦。用6I981的芯片。我会参考你的意见。回去好好查下。

网友:
刷一下信息就好了,我修了两台了。换个主板也可以,
电源电容鼓包的很少见。

网友:
不会刷就换主板

网友:
    刚回到家,真的,电视开机有开机声,没图像,拆开机壳,中间是电源板,左边是背光电源板,就是它,反过来测,我先测背光板输出,VLED24V,6组LED没电压,那就测电源板送过来的电压啦,24V有,ADJ2.4V,ENA5V,大家看看正常不,那个ADJ是不是低了???
   我要看看是不是背光灯有事,VLED有24V是不是低了?那就拆到底,背光板也拆了,全拆了,才找到那个核心,只有一排54颗的LED,另外有左中右三颗不知是什么,其中右边一颗不见了,而且第一组第一颗打阻值是断路的,其它有值,应该是这个问题了,
   大家看看这样的灯能修不?我不知道如何办了,过来人给我个提示啦。想整条换又找不到。进入困局????在哪有这个东东买??

网友:
你真是牛人,牛X,去X啦

网友:
这是背光板是电源输入

这是背光板的LED电源输出 是6组的,

这是LED的接口 就是小了两个LED中间的小黄片贴片,

这样的黄片是三个,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来的?这LED是如何焊在上面的,下面是铝片的基底,在市面上找不到这款背光条,难道要去客服要,

  求高手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