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次开机都要按重启键才能启动

楼主(2014-04-01):
如题,盈通A770X战警版,开机主板正常通电,复位灯正常,诊断卡不跑码,按一下重启键,诊断卡正常跑码,正常开机。已排除电源,内存,显卡,及开关故障,BIOS也已清零,问题应该在主板本身上,请有遇过此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是冷开机还是只要关机了再开都是一样的...要是冷开机可能会是有些电容充电不良或者自举升压元件不良之类..修的多的可能会对这些问题比较有见解点

网友:
估计电脑烧柴油的,现在这天气比较冷,热天或许好些

网友:
刷bios可能会好。

网友:
还是主查下复位电路吧……。在不跑码的情况下查各电压是否正常……。还有时钟和复位条件是否满足……。AMD的RTC电路出问题也会不路码还有晶振不良

网友:
AMD的复位电路!

网友:
BIOS程序不良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遇见过这种情况,不记得什么板了,好像是把开关和复位针接一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