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指点迷津!充电芯片max17005如何在不上电池时自举

楼主(2014-04-01):
这两天在修一台ACER宏基AS6530 ZK3( 广达)不过保护隔离,第一次看到由MAX17005构成的保护隔离及充电芯片,适配器过来是个NMOS,按说NMOS的G极要高电平才能导通,可实测D极G极电压接近一致都是适配器电压,S极无输出。
研究来去,就是搞不懂自举电路如何自举,才能使来个更高的电使此NMOS导通,在此特发出来希望高手路过看到时为我指点迷津!

这是图纸

Pages from ATI_广达ZK3_宏基AS6530(RS780M).pdf

MAX17005保护隔离充电

网友:
今天在教室里听到谁在说什么自举不会就是你这个把‘

网友:
bst由LDO提供,插上适配器就有,而且内部有二极管加外面的电容可以升压

网友:
这是我的分析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升压回路如何形成?

网友:
沙发发的很对, 在数据手册13页. 我来解释一下.
当检测到适配器是, BST脚比适配器电压高5V, 所以PQ28完全导通.
楼主说BST电压和适配器电压一样, 那么PQ28隔离管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
只要检测到适配器, 即使不给电池充电, 芯片每5ms也会强制发出一个刷新脉冲给BST(电荷泵).

也就是说, 只要芯片检测到适配器, 不管是否给电池充电, 自举脚BST都会自举.

回答完毕!

网友:
芯片每5ms也会强制发出一个刷新脉冲给BST(电荷泵).如何升呢?具体点,这些我也看到了。

网友:
1、查DCIN是否19V
2、查ACIN是否大于2.1
3、查LDO有无
4、换芯片。

网友:
pq28换一个

网友:
芯片每5ms也会强制发出一个刷新脉冲给BST(电荷泵).如何升呢

网友:
期盼月饼哥,揭秘自举开NMOS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