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显示器奇葩了.....求助中

楼主(2014-04-01):
     收到一台长城M9WEL5 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闪黑屏,电源灯闪烁...
拆机目测电源板电容无鼓包现像,因长城显示器通病都是电容坏的多,直接把后级12V电容全换了...通电试机,有"无信号输入"LOGO出来了.以为好了.接上电脑...显示2秒后黑屏..此时电源灯常亮.....
    难道高压部分也有问题..直接贴了块通用高压条试机,改高压,测试灯管无问题,还是同样问题,亮2秒后黑屏.换回原来的高压....
难道驱动板??也换了块驱动板试...问题依旧...

     现已判明是电源板的问题:不知从何入手...求助各师傅!!!

带电测量,后级12V电容变为15V.有跳变现像,变为0.又变为15V...15V的电压是不正常的吧???5V控制电压正常....
前级电容电压无变化!

后级12V电容也试过用 25V 470UF 的电容试过...也一样....

这种问题应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A:
变压器坏的少吧???

网友:
哈哈...淘宝找了个一样的图片...价格好低啊...做维修真不容易啊....还不如直接换板得了....呵呵....
   这样的思想不好...还是修吧...修好了有成就感....哈哈....

网友:
怕是有虚焊,变压器也补焊过...有值得怀疑的地方都补焊了....
  请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B:
明显的带不起负载,你把5v 滤波电容全换了,绝对会好 我是长城维修站的

网友:
看似简单的电源电路,修起来怎么这么难呢....分析主要是自己没明白它的工作原理,与各零件应该有的参数是多少.....真为自己汗颜....

网友C:
小白有个想法,你说亮两秒黑,会不会是电源板老化导致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呢?楼主说换电容后有所好转,我以前修PC电源的时候就经常遇到因为老化导致负载能力下降导致电脑不开机的,换电容后能点亮主板但是风扇转几下就拜拜。单独测试电源电压什么的完全正常。后来做负载测试测出来的,电源空载电压正常,一上负载电压就急剧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带不起负载,你把5v 滤波电容全换了,绝对会好 我是长城维修站的

哥哥..谢谢!!!
  我也是这么觉得是带不起负载,但我把原来10V 1000UF的电容换成了16V.1000UF的电容了.也一样!!!
原来25V 1000UF的电容,也换成同样的了...也一样!!!
   以前换25V 1000UF的电容有时也带不起负载..改成25V 470UF的电容就行..这次,不管我怎么换,一个个换都一样...我就奇了怪了....
  神啊...救救我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带不起负载,你把5v 滤波电容全换了,绝对会好 我是长城维修站的

哥哥...呵呵....
  我也快成长城维修站人员了.....天天修长城这种显示器....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白有个想法,你说亮两秒黑,会不会是电源板老化导致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呢?楼主说换电容后有所好转,我以 ...

啊...这样啊...听师傅这么专业的分析...看来我得准备淘块板了....

网友:
天天换电容....吃饭吃着都能想起电容....实在是太佩服自己了.....哈哈...
  开个玩笑...哈哈....

老板,来份爆炒电容。。

网友D:
还是搞块板吧,这么便宜,修着都无动力。毕竟只是开店,不是搞研究啊.或者可以看看我以前过的一篇贴子,也是修长城的

网友(点评):
哥,名字取得真好!!! 搞维修,现在感觉真得是:修的是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搞块板吧,这么便宜,修着都无动力。毕竟只是开店,不是搞研究啊.或者可以看看我以前过的一篇贴子,也 ...

谢谢师傅!!!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这样啊...听师傅这么专业的分析...看来我得准备淘块板了....

额,别叫我师傅,受不了,我其实只是大二的专科学生而已,想知道我猜对没你做个负载测试就OK了。就算是真的老化了也有办法,但是我不会教你,因为太损,不留神可能就会爆炸什么的。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呗,因为高压板不工作了变成空载所以升到15V也正常

网友:
我擦嘞 貌似你们很强大,我默默的 学习你们的维修经验

网友:
同意5楼   把反馈一路的电容全部拆掉

网友E:
鼓电容坏4606的板子。

网友:
黑屏了 是不是暗屏 要是暗屏的话 驱动板电容也可能导致暗屏

网友:
持继更新......
  不好意思.放假两天...回来一看,又黑了...跟之前故障一样!
之前判断是电源板问题是:换了一电源板就好了...这块电源板一直用在其它显示器上面,但也是不稳定..换上去的哪晚上,已经用一整天,整块板都很烫...换上去就好了...但第二天一上班就发现又点亮了..
  个人分析还是电源板冷了,电容不足.又带不起负载....

网友:
分析还是电源板电容的问题..但已经全电容更换了....
  电容一直用这种.真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鼓电容坏4606的板子。

我已把电源板后级所有电容都换了....都一样...

网友F:
300V 大电容坏了  你换了就好了 板子很烫就是它造成的 可能它没有鼓,只是正极漏液,你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坏的少吧???

变压器很少坏的,先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0V 大电容坏了  你换了就好了 板子很烫就是它造成的 可能它没有鼓,只是正极漏液,你换了试试

谢谢回复!!!
  很烫的电源板是我从另外一台显示器拆下来试修这台显示器的...当时拆下来装上去就OK了...但第二天一来开机又带不起来....后来还是拆回原显示器.装回原显示器又没问题!!我知道这块电源板是有问题的,但装上原显示器又正常...呵呵...

网友:
闭贴!!
  已购电源板..谢谢!!

网友:
长城的机子bios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换块电源板试下,看哪坏了,不会就买块板吧,又不贵,

网友:
MCU有可能不?

网友:
不行就换板,显示器收的钱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