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11F rtl811e 不能代换

楼主(2014-04-01):
RTL8111F  网卡有什么代换  RTL8111F rtl811e 不能代换 我已经代换过不能认

网友:
要看看周围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网卡的话应该很少能代换的吧,没代换过,可以看pdf吧,一样的就可以,也不一定是网卡坏在查查其它地方吧 、

网友:
网卡要找同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