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待机偏大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01):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CQ40了,说是开不了机。
   接手把电池拆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A,明显待机电流偏大。
迅速拆机后,看到板号是LA-4102P。万用表先打PL302、PL303的对地阻值,因为它们产生+3VALWP、+5VALWP待机电压。发现阻值正常。
其它大电感先不用测,因为是待机电流大,所以重点怀疑待机的电压。
   紧接着打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查看电路图,待机芯片为TPS51125,它的8脚VREG3输出+3VLP,17脚VREG5输出VL线性电压。打此两脚的对地阻值,发现8脚阻值只有7欧,哈哈!逮住你了!!+3VLP这路短路了!!
为了弄清是芯片短路,还是后级拉低,查看电路图,发现+3VLP经PJP301隔离点改名+3VL。那么就操起烙铁拖掉PJP301上面的锡,此时再打8脚的对地阻值正常了,确定了是后级短路造成的。
    短路了,那就用“烧鸡大法”吧。先看一下+3VL都到那些地方,EC、BIOS、充电芯片PU101和一些接口及MOS管。心里有底了,可调电源接BIOS的8脚,调至电压2.5V、电流0.5A开烧。用手先摸EC、BIOS,发现EC有点发热但不是烫。再全板元器件都摸一遍,再没有发热的地方了。这种情况,那么就先用热风枪把EC吹下来再说,EC吹下来后,可调电源的电流变为0.00了,就是它了。
   EC的型号是KB926QF-D3。找存货没有一样的型号的EC了,找了一个KB926QF-E0,焊上去后,再将PJP301隔离点加上锡,将可调电源接到电源口。唉呀!还是大电流怎么回事?!没焊好?吹下来重焊,再来,还是大电流。
   是不是后缀名不一样的EC不能替换呢?自己有一台CQ40,从自己的CQ40上面拆下一个一样的EC  KB926QF-D3。再将它换上去后,插上可调电源不短路了,电流0.01A。找来开机按键板,接到板上。满怀信心的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到0.83A不动了。见鬼!难道还有其它地方烧吗?先简后繁吧,擦拔一下内存还是一样的。老板在旁边看到后说:“是不是BIOS程序被冲乱了,先刷一个BIOS看看”。我把板交给老板,老板拆下BIOS,重刷后焊上去,结果还是一样?老板再把RTC的电池,拆下来然后放一下电,再装回去。再次开机,电流一路狂奔到1.7A亮机。到此,此机修复。
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疑问,KB926QF-E0不可以代换KB926QF-D3的吗?还是本可以代换的,只是这个KB926QF-E0恰好也是坏的?
   新人第一次发维修贴,请大家加点分鼓励一下好吗,先谢谢了。

网友:
呵呵。。。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或许你吹挂了也有可能撒。总之修好就万事大吉

网友:
虽然还对本本的不大了解,便看楼主的思路,真的很清晰,说明理论基础很牢固,看来要继续加强理论学习

网友:
写的很详细值得收藏下次有在用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EC短路KB926QF-c0,没有换的正等着货呢。。。

网友:
     co40这机子问题太多了就

网友:
KB926-D3基本只能用同样型号的代替,G450也是用的这个EC,找了其他的不行哦、

网友:
楼主请问 3V 5V线形输出脚对地阻值多少正常  待机芯片其它重要引脚的阻值

网友:
为什么接到bios 8脚,,直接在结点接可调电源不行吗

网友:
烧鸡慎重。。。曾经有几时??

网友:
思路很好。修得不错。

网友:
后缀名称不一样有一些是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我也修到过。

网友:
0.1A应该可以摸出来吧,还要用烧鸡大法。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烧机慎用呀  搞不好 真成烧鸡

网友:
写的思路挺清晰的,让人一看就明白,继续加油,共同学习

网友:
这样的东西发的越多越好

网友:
CQ40这个机器赞美特别多屏线,显卡,北桥

网友:
原来是cmos电池放电问题,貌似拆机之后首要就是放电,然后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搞不清楚后级和前级 那个是那个 求指点啊

前级指的是生产此电压的芯片,后级指的是用此电压的电子元件。我这里前级指TPS51125,后级就是其它用到3V线性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