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收银机 不开钱箱维修

楼主(2014-04-01):
客户搬来一收银机 说是钱箱打不开了 直接 拔掉钱箱电源线 直接 接12V 能正常打开 排除钱箱问题 往前走 找到小票机 直接拆 测  小票机打印瞬间没有产生12V 供给 确定小票机这边故障 跑线路的出如下图(L 为钱箱线圈)

钱箱线圈L供电是有VT1 pnp三极管提供 要想VT1 导通就需要VT2 导通拉低VT1基极  测VT2 基极为0V  跑线路连接到74H 反向器 第8脚 需要反向器 第九脚 被拉低电压 第八脚就能输出高电平  直接 硬拉低第九脚  钱箱能够正常打开  排除VT2 VT1  反向器 的可能性 继续往前走 反相器 第九脚连到了单片机STC.....  确定这单片机故障(估计是程序出错了)  考虑到 小票机能正常打印 决定改线路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做驱动的电平  就是M   小票电机的供电 经测 这里是一个脉冲信号  直接驱动VT2 基极不能工作  遂 加一个整流滤波电路 一颗二极管和一个电容(D1 C1)驱动VT2 基极 并断开与反相器的连接    测试OK  只要一打印就能打开 钱箱  想要单独打开钱箱 只用按下 小票机的出纸键 即可

网友A:
我说难道这种境界了,对图纸一点基础都没有该从何下手?怎么开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难道这种境界了,对图纸一点基础都没有该从何下手?怎么开始学习?

什么意思?

网友:
一个被冷落了的板块

网友:
牛的很啊,我学习了。

网友B:
楼主人才 这种东西修的多不多啊

网友:
真的不错啊,小票打印机都能维修啊,

网友:
看看板就有自己画图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改电路修好机器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人才 这种东西修的多不多啊

也不算多吧 一般小超市有找上来了 随便修修收个百来十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改电路修好机器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也没得啥成就感  其实想找点素材发帖赚点积分

网友:
看了铁子才知道,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楼主人才啊,这种创造性的改变实用省钱

网友:
你让我这3板斧维修的  情何以堪

网友:
楼主牛人这都能能修好

网友:
而且还修的这么简单快捷

网友:
我修了几个都是机械故障的,电路故障暂时没有

网友:
小票机怎么修?叼炸天。。

网友:
看来楼主对电路理解的很透彻啊,佩服

网友:
看来楼主的维修功底已经很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啊,真正的人才。

网友:
太猛了啊,呵呵

网友:
楼主水平高。这个也维修啊

网友:
上次有个超市的收银机器坏了,也是要修,这边很少有人修这个,

网友:
牛人啊.. 值得学习

网友:
搞到中境界 大师呀 大师呀

网友:
楼主基本功和维修经验值得赞扬

网友D:
这儿很是冷清,,几乎没人来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儿很是冷清,,几乎没人来逛

下回不发这板块了

网友E:
楼主基本功和维修经验确实值得学习
下回要发哪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基本功和维修经验确实值得学习
下回要发哪板块了

发到主板 板块去

网友:
羡慕嫉妒恨的人才呀

网友(2014-07-03):
楼主有些功底,我小票机只会修些供电问题。

网友F:
这个钱箱打开后是否用手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钱箱打开后是否用手关闭?

钱箱打开都是用手推进去 关闭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遇到这样情况比较少,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