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猜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4-04-01):
给广告店配了一台I5的机子,B75,4G,1T,GT630。XP系统。客户反映打开大图时会卡,死机。上门检查后v看到故障具体是这样的,用PS从网络共享盘上打开一600多M的PSD图形文件,没有读取完毕就卡住,鼠标指针保持沙漏状且无响应,键盘也死了。更离奇的是,按RESET键竟然不能立即重启,而是等待4-5秒后直接关机了。换另一版本XP,无效。换win7 64位,不卡了。让用户先用观察一下。后用户说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卡死,但打开图会出现PS死掉无响应,只能关掉PS。而且他们不习惯用Win7,还是想用XP的。不可能这样的配置不能运行XP或者PS吧?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了,但是感觉匪夷所思,还是无法理解。大家先猜猜哪出问题了,随后我公布结果。

网友:
对这个办公软件不了解,是不是你的配置不兼容?求楼主解答

网友(点评):
PS就是photoshop,用来做图的。

网友(点评):
也许是兼容性问题,已经没法验证了

网友:
PS设置问题?坐等公布

怀疑过,但他那边都是用这个PS版本,用的是他的安装包,PS也没多少设置,一般用默认的,最多设置下暂存盘

网友:
热重启都不管用要么电源问题要么主板问题了

嗯,不论根据理论或经验,都应该是主板或电源问题,怪就怪在它竟然就不是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点评):
说到电源功率的问题,其实一般电源的负载能力比我们想像中要强一些,除非是质量问题。我试过用60元的电源上HD7850显卡,全速运行几天都没事。

网友:
上有朋友提到电源问题,最初用的是长城2502电源,弱弱地怀疑了一下,给他换了个长城350P4,无效

网友A:
说说经过吧,从第一感觉肯定是主板或电源,主板可能性大些,因为RESET都异常了。果断换主板,无效。这时心理上开始重视,当发现PS从网络上读取大文件一定死机后,试着从网络直接复制大文件到本地硬盘,在复制过程就死机了,这个现象可以多次验证。然后拿U盘拷文件本地硬盘,再从本地硬盘用PS的打开,一切正常,于是怀疑网卡。把网卡强制运行在100M全双工(板载千兆网卡),无效,删除网卡驱动,重装为官网驱动,无效。换另一板本XP,无效。换WIN7系统,从网络上读取死机的问题解决了,以为大功告成,结果隔一天,用户又打电话,说是打开文件或做图时经常出现PS无响应,需要关闭PS重启,而且他要装回XP。而我也觉得实际原因并未找到,应该装回XP继续查找。

网友:
现在 客户要求装高端机器 一般不会推荐装XP

是的,毕竟win7能用到4G以上的内存。但这个客户需要共享其它电脑的打印机,而那台打印机很老,找不到Win 7下的驱动。

网友:
继续。到这时,已经没有头绪了,只能逐个排除,不管从理论还是经验上有没有可能。先换了个内存,当然是无效。再换了个更大功率的电源,抱着很大的希望,得到的却是失望。是硬盘吗?试试吧。换上一旧硬盘,系统直接克过来,无效,重装另一版本XP,无效啊无效。。。死机依然稳定地,精确地发生。

网友A:
估计大家看都看烦了。。但是答案呢?可能大家都应该能知道了,但你会相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经过吧,从第一感觉肯定是主板或电源,主板可能性大些,因为RESET都异常了。果断换主板,无效。这时心 ...

请问是组建的局域网共享吗?如果是的话,那就可能是另一台机子的问题;另一台机子反映慢是会拖死对方机子的。你把对方文件复制过来,PS能正常就说明他的局域网共享有问题。你的电脑没有问题。
你把PS图片放在你配置的电脑,用另一台通过局网打开看看,你会有发现的。

其它电脑来打开你这台电脑的文件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的机子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用别的电脑的开那些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大家看都看烦了。。但是答案呢?可能大家都应该能知道了,但你会相信吗?

把答案公布,别卖关子。

网友(点评):
答案公布了,但是还是一个谜,就失联的马航370一样

网友:
是不是显卡???

网友(点评):
您猜对了,是与显卡有关,哈

网友:
是挺邪门的   楼主那时是不是要崩溃了 。。。。

网友(点评):
想崩溃,但不能崩溃啊,还得厚着脸皮面对客户

网友:
楼主脑壳够用。我以后不再看你的贴。

网友:
到底是哪的问题呀,等的心急!

网友(点评):
已经揭晓

网友:
正式维客级别,也有“球经”不懂。

网友:
      最后,客户提醒我,以前装过一台电脑,也是老死机,搞了几天,最后换显卡好了。我说,当然,换个显卡也是挺方便的,这板子是华硕b75小板,带集显,取掉独显就行了。。。只是怎么可能是显卡呢?既然已经无路可走,那就试试吧。拨下显卡,启动,装好集显驱动,再重启,打开文件5次,复制文件5次没点半点问题,这个世界清净了。。
      装回原来的显卡,一到点死得妥妥的。。
      运行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显卡测试,FURMARK ,看不出任何毛病。

网友:
忘了说显卡型号了,七彩虹GT630 1G D5,带辅助供电的。本想给客户换一块同品牌同型号的,这样就能确定到底是显卡本身质量问题还是兼容性问题,但销售那边想迅速解决(天天被客户骂,威胁要退机),于是给客户换了块同档次的HD卡,而那块GT630很快又被销售卖掉,从此杳无音讯了。。。大结局

网友:
哈哈 离奇啊 果然和发的题目一样,要是我就全部换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