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关插座怎么焊接 塑料的

楼主(2014-04-01):
笔记本开关插座怎么焊接 塑料的

网友:
搞掉焊锡,热风枪吹

网友:
用热风枪吹,把握不好容易伤害板子,最好上BGA焊台。

网友:
你焊台就可以了,烙铁头在焊引脚时时间不能长,要是屏线接口就不好焊了引角太多

网友:
用风枪得先预热好  不然容易焊坏    没把握做好上BGA  BGA就是焊接口做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