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N68-S3 UCC黑屏自动上电

楼主(2014-04-01):
华擎 N68-S3 UCC黑屏自动上电
CPU不供电

网友:
刷BIOS,加焊北桥,这款板都是这些问题

网友:
自动上电查上电各电路是否有短路....应该是有短路把PON#的高电平拉低了....

网友:
三极管-IO-桥。按顺序查

网友:
查PS_ON#相关线路

网友:
查CPU供电,换IO

网友:
正常关机后还是自动上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