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影驰9800GT/1G/DDR3显卡的问题,求高手帮忙分析问题 ...
一块影驰9800GT/1G/DDR3显卡的问题,求高手帮忙分析问题。

楼主(2014-04-01):
我自己本人使用的显卡,突然间就不显示了,系统是WIN7/64位的,然后按下关机键只在最后关机的画面又自动显示出来了,再开机依然一样只是在关机的时候图像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电路测试不出来,请高手帮忙分析。谢谢。
win7

网友:
确定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显示器问题,显示器接到笔记本上使用正常

网友:
现在换了个显卡电脑就正常了

网友:
确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不良了。。。。

网友:
关键是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有谁能分析下啊

网友:
加焊下BGA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关机有画面的话应该是能亮的。

网友:
住芯片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测定一下GPU等其他的供电电压,影驰900GT的1G卡,发热比较大,GPU虚焊很容易发生,最好重新植,我修过这卡150多片。

网友:
楼上的大神说的对。

网友:
影驰的显卡 GPU问题的多

网友:
VGA接口的行场转换芯片有没问题

网友:
直接BGA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