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BIOS的怎么刷

楼主(2014-04-01):
技嘉主板有两个BIOS 一个主的 一个副的,刷那个呀?两个都刷还是刷主的呀

网友:
你能确定哪个有问题,就刷写哪一个

网友:
一般都有标明是m的BIOS是主BIOS,b的是副BIOS,刷的话刷mBIOS就可以了,b bios 有没有都无所谓的。

网友:
有些bBIOS也有资料的,你把bBIOS换到mBIOS这里也可以的。

网友:
我刷技嘉的BIOS的话一般都是把主BIOS刷好,副BIOS扔掉,

网友:
直接把副bios换到主bios位置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两个同时刷。。。

网友:
你对换一下看看,有可能有惊喜啊

网友:
副的当做备份使用,只刷写主bios即可

网友:
两个都刷,就OK了

网友:
都刷应该就要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