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图的工作流程和故障检测流程

楼主(2014-04-01):
求此图的工作流程和故障检测流程

网友A:
SLP_S3#为高电平时则输出+1.05V
反之则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_S3#为高电平时则输出+1.05V
反之则关闭

求此图的工作流程和故障检测流程 ,输入和输出我知道,就是工作原理有点迷糊,检测思路不太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此图的工作流程和故障检测流程 ,输入和输出我知道,就是工作原理有点迷糊,检测思路不太清晰

这个其实很简单呀!Q84是双三极管,SLP_S3#高电压平,Q84下面那个三极管导通,接低2脚电压,使得上面那个三极管截止。3VSB经过R435和R436分压后加到LM358的3脚,用计算器可以算出这个电压应该是1.05V。

LM358正相输入端大于负相输入端,所以它的输出脚1脚会输出高电平+12V,使得Q91和Q87两只并联的场管导通,这时+1.5V_DDR3经过Q91和Q87的D 极到达S极,这时S极电压会慢慢上升(其实过程很快,根本看不到的),这个电压同时也经过一个1K的电阻R455加到LM358的负相输入端上(作为输出反馈电压)。当这个电压大于1.05V时,LM358就会停止输出,Q91和Q87就截止,这样S极电压就会降下去,这一下去了,LM358就又开始输出了,Q87和Q91又导通了,如此盾环下去,就能得到一个1.05V的电压了,经过电容滤波后就是较为平滑的直流1.05V了。

网友:
这不是你们实地主板作业吗?问问同学,老师算了,还要发帖

网友:
没有正式学过笔记本,试分析一下,Q84是乘法电路,2脚和5脚为高电平时,6脚输出高电平,反之只要2脚或5脚只要有一脚为低电平,则6脚输出为低电平,第6脚高电平经过上拉,连接358,358为对比放大器,3脚大于2脚时(很多时候量起来是等于),1脚输出高电平,使MOS管导通。检测思路也就是Q84的2脚和5脚要同时为高电平,然后358的3脚电压要大于2脚

网友:
slp_s3#开启1.5V  DDR3内存供电的

网友:
SLP_S3#到Q84,V1P05_CTRL_INPUT处于开漏状态,经3VSB分压得到1.048V电压,此时U34A2脚处于0电压状态,U34A3脚大于2脚电压,U34A的1脚输出高电平驱动信号105_G,驱动双N管,Q91/Q87导通。U34A2脚收到反馈电压,当2脚反馈电压达到1.048V,U34A的2脚等于或大于3脚时,U34A1脚输出低电平,Q91Q87截止,截止后U34A的2脚开始压降,3脚再次大于2脚,1脚再次输出高电平,如此反复使+1.5V_DDR3的电压经Q91Q87始终稳定在1.048V,也就是+1.05V。

网友:
LM3580的一脚是怎么样得到+12V的?麻烦解释下可以么?因为我看不懂 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我现在还是菜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很简单呀!Q84是双三极管,SLP_S3#高电压平,Q84下面那个三极管导通,接低2脚电压,使得上面那个 ...

分析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很简单呀!Q84是双三极管,SLP_S3#高电压平,Q84下面那个三极管导通,接低2脚电压,使得上面那个 ...

先顶一个,思路很清晰,表达很流畅,我自己写的就不太通顺,读起来有些别扭,非常感谢!!

网友D:
对三极管  pnp 和 npn  迷糊  谁给讲解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三极管  pnp 和 npn  迷糊  谁给讲解下

只要记住P为正,N为负利用二极管PN结测量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记住P为正,N为负利用二极管PN结测量就可以啊

测量会 就是有时候看图纸分不清

网友:
连学员都不知道这个原理图 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