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电池温度低,充电停止。

楼主(2014-04-01):
充电显示,电池温度低,充电停止。  现在温度也不低,有十几度呢。为什么会这样。有哪些因素可以造成这样呢?

网友(2014-07-24):
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