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出VCC_GFX电压

楼主(2014-04-01):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联想Z470,客户拿来说开机不了,插上电流表开机0.93,也不跳变,刷了BIOS,还是一样,仔细静下心来一想不对,I3的的机器应该电流跑到1.3A左右才会显示,后来一测CPU电压有,正常,发现VCC_GFX无电压,只好按照不出GFX电压去修,查ISL95831的PDF,发现ISL95831条件都具备,换ISL95831还是一样无GFX电压,无语,维修陷入困境,于是放一边去了,等着修下一台,直到第二天早上静下心来一看ISL95831PDF,试着把ISL95831的24脚PROG1的电阻断开,竟然出来了显示了,一量GFX_VCC电压有0.9V了,无语至极。。。。新手发帖,高手务喷,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试问断开后不用接了吗

网友:
讲清楚些   电压是被拉低了吗?

网友:
那是PG信号后继电路拉低此电压

网友:
楼主,不把PG后继电路修好,会不稳定的

网友:
不是PG啊,是PROG1脚,这个脚是设置脚,一般我是断开看看有没有电压,断开没有就是ISL95831坏了,断开有了就是后面问题

网友:
该ISL95831为cpu核心供电和集成显卡供电的控制器,prog1通过所接的电阻来设置极限电流的大小和boot脚的电压,断开电阻设定为最大极限电流,并且boot电压为1.1V。之前不能产生VCC_GFX为cpu的电流超过prog1设定的电流

嗯,好像说的是这回事。这是一路反馈控制信号,不是PG。如果是PG断开能出电压,那就成反向控制,没哪个傻子设计会出那种板子,万一PG不出3V,后面的就开启,那后面不是要烧N多东西。

网友:
谢谢指教,收益匪浅,

网友:
i3机器那电压没有。不好修

网友A:
PROG1并不是限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G1并不是限流的

肯定不是啊,这个脚估计是设置脚,具体要看看PDF定义才能确定,反正我经验是不出U电压或者不出集显GFX电压先断开此脚,如果不出电压肯定是95831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G1并不是限流的

网友:
PROG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来决定SVID是否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你这么讲是PG信号拉低导致的不出VCC_GFX电压?

兄弟这是Z470的95831的PDF截图,你看看24脚

网友(2014-11-15):
换难侨把!!!!!!!

网友:
不是太明白 ,,  酱油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抛砖引玉,我的是联想Z380的机器,也是不能出这个电压,刷了BIOS还是不行,所以来参考下了。

网友:
你这样做是看95831的好坏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弄 很麻烦的

网友:
我一般两个小时搞不了就放弃了

网友:
饼哥有发过这个芯片的帖子,拆掉就可以出电压了,另外泉泉哥有个秒杀贴,也提到过这个24脚PROG

网友:
有图片,然后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2019-04-22):
集显的电压不出 可以刷个BIOS看下 有的人直接用总线电压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