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高手勿喷

楼主(2014-04-01):
主板上这个元器件是什么红圈里面的上面写了个1.0   谢谢。。。。

网友:
电阻!鉴定完毕。

网友:
应该是0.1欧姆电阻吧

网友:
电阻   阻值

网友A:
看到像1.0,楼上说是0.1 到底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像1.0,楼上说是0.1 到底是多少,谢谢

电阻的阻值

网友:
1欧姆的电阻

网友:
电阻 阻抗很小的电阻 1欧

网友:
1.0欧姆电阻。。。

网友:
电组吧,你不会量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