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电源:为何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4-04-01):
  如题,发现一电源没有任何电源输出,连绿色和紫色线都是0V。拆开一看,原来电源成这样子了:
  很明显,二个电源板上最大的电源爆浆了:迅速更换,打保险,没听到“嘀”的响声--保险也烧断了。也马上换了。  非常高兴的以为修好了,于是接通电源,“嘭”的一声响,把我吓了一跳,一看,保险又烧断了。
  很显然,电源短路了。
  由于对电源电路不是很懂,于是查了一下桥堆,发现四个二极管都短路了。立马拆下来重新查,发现只有二个短路了。怪了!
  算了吧,将其中二个换了,另外二个没坏的原样上上去。
  这次不再急于通路,在老师的指导下,在保险管处串联了一个灯泡,接通电源,发现电泡亮了。幸好用了这灯泡,不然保险又牺牲了。
  这又是哪里短路了吗?
  再查,发现一个三极管三脚都短路了(老师说1、3脚短路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侠能否告诉我一下?)
  换了之后,灯泡还是亮着,说明还是短路的,这。…。…。………
  老师来后,说我将二个电容接反了,不会吧,主板上的电源都是这么上的啊?真让人汗颜啊。
  重新焊好后,灯泡不亮了,但是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尖峰吸收电路处的二极管也是好的,但是为什么连初级300V的电压也没有呢?难道换的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桥堆有问题吗?请各位大侠指示!

网友A:
考虑后级,是否存在短路 , 再就是互感滤波电感,跟压敏,整流部分二极管最好都换掉,热敏电阻,保险什么的 。这种电源,电脑上用就算了不如换个新的,这个可以研究一下,一开始还好修一点,出现二次烧这么多东西修就麻烦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后级,是否存在短路 , 再就是互感滤波电感,跟压敏,整流部分二极管最好都换掉,热敏电阻,保险什么的 ...

后来我把所有的整流二极管都换了但还是没输出。这电源是顾客的,也是抱着学习的想法来修的,因为这电源好像N久没用了,都成了小虫子的窝了

网友:
你的图也太清晰了吧
还是看高压区,跑一下电路板上的线有没有断路吧。

网友:
重点排查的是前级的启动供电电路和持续供电电路,,后级的输出整流二极管

网友B:
保险串联一个灯泡,灯泡亮 怎么就说明短路呢? 应该是不亮才表示工作不正常没有电流经过吧

网友:
连初级300V的电压也没有,还是先研究220v~桥的电路吧!

网友C:
你那不是有电容鼓包了吗

网友:
着重查辅助电源电路部分,看开关管烧了没。

网友D:
先清灰,检查是否有300V---开关管---启动电阻

网友:
不要换一个件就通电测试,最好检查所有的大件有没有短路,就不会二次烧坏元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保险串联一个灯泡,灯泡亮 怎么就说明短路呢? 应该是不亮才表示工作不正常没有电流经过吧

灯泡相当于保险,短路就是通了,所以灯泡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不是有电容鼓包了吗

对,已经换了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清灰,检查是否有300V---开关管---启动电阻

开关管是那个三极管吗?我已经换了

网友:
电容股包了,把成高压滤波电容换掉,再检查一下高压回路的各个零件有无问题,通电前用电表量测一下电源输入端的阻值是否为无穷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保险串联一个灯泡,灯泡亮 怎么就说明短路呢? 应该是不亮才表示工作不正常没有电流经过吧

正常的开关电源在没有接负载的时候,串接一只灯泡后接通电源只会看到闪一下就灭掉。如果说空载的电源上电后灯泡一直亮,就说明高压部分有短路或者低压部分有漏电。需要查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开关电源在没有接负载的时候,串接一只灯泡后接通电源只会看到闪一下就灭掉。如果说空载的电源上电 ...

严重支持,其实我以前也只知道电路是通了,但是哪里通了并不知道,这位大侠说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灯泡相当于保险,短路就是通了,所以灯泡亮了

你不会是给灯泡已经加了电源 然后串联在电路中 如果电路是通的 灯珠就回路发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给灯泡已经加了电源 然后串联在电路中 如果电路是通的 灯珠就回路发光吧?

你终于明白了啊,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串联一个灯泡,灯泡亮 怎么就说明短路呢? 应该是不亮才表示工作不正常没有电流经过吧

保险是起限流作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