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02W主板芯片电路的维修

楼主(2014-04-01):
                                                       东芝 L600-02W主板 版号:DATE2DMB8E0  REV:E
       经销商拿来一台,因为清理灰尘不当,带电池插屏线,造成屏线插座短路。
维修经过:开机触发上电,屏无显示,电流上到1.3A左右时。电流指针在此之间1.0A来回摆动,经排查南桥芯片发烫,换掉南桥芯片......。开机正常显示,三十秒后掉电,反复几次都是这样,无奈只有刷写BIOS了,此机有两个BIOS芯片(南桥和EC),既然是南桥芯片坏了,那就刷写南桥BIOS吧,上本论坛下了个BIOS程序,刷写后还是不行。正在为难之际,朋友拿来了一块板子,版号是一样的,机型号是:东芝 L600-10B。我想这两个机子版号是一样的,只是机子配置有一些不同,BIOS应该是可以通用的。拿着朋友淘宝上买的BIOS程序,重新刷写了南桥BIOS......。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正常,此机修复!(朋友的运气没有我好,我的机子维修好了,他买的BIOS程序我也先用上了,可他的机子当时还没有修好,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朋友的帮助!(说明:南桥已经验证OK,EC没有验证)

l600-10b EC bios.rar

l600-10b 南桥 BIOS OK.rar